楼主(2012-10-06):
西门子224XPsi,三菱变频器A740.通过内置RS485端子通讯,现在有三台变频器,我现在只连一台变频器都连不上,报Modbus忙于处理另一个请求:一次只能激活一条MBUS_MSG指令,但是我把变频器的通讯线拔了它还是报这个,所以我想是变频器的参数问题了pr331=3,332=96,333=1,334=0,综合来讲就是变频器站号为3,波特率9600,2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pr550=1,pr551=0,pr79=2,就是连不上     至于硬件接线   RXD1+      TXD+       P0口 3脚   三个接一起;RXD1-    TXD-    P0口8脚接一起

网友A:
三菱modbus参数,

网友B:
先把200的通过485连到电脑上,看看发送的是什么字节,再用电脑发送到变频,看看变频能动否?中间通过电脑,你就可以很快查到故障在那里了.

QQ:84818626

网友C: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