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
MELSOFT application
---------------------------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
·电缆异常。
PLC电源OFF或在复位状态。
·USB线路故障。请再次启动程序。

<ES:01808502>

---------------------------
确定
---------------------------
       PLC型号:Q06UDEH安装无法安装驱动,USB数据线,串行设置USB。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今天我那别人笔记本和数据线测试也是无法安装驱动,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PLC:Q06UDEH坏了。

网友A:
请把GPPW软件升级至 8.94 以上 TEST
gppw 8.86版本不支持 ??UDEH Type

网友B:
可以用有线网口连接呀,Q06UDEHCPU有内置以太网接口
每天好心情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要装驱动?

楼主:
还没有解决问题,我现在用GPPW8。86,请问各位那里GPPW8.94 以上下载。

网友D:
PLC的電源那裡的?民用電不能用,我有碰到這個問題,還以為PLC壞了,使用變壓器降壓后就連上了

网友E:
检查数据线吧,国产损坏率超高,我用的每次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A:
此处有  http://sync.hamicloud.net/_oops/yuyoutech/oin

网友F:
需要安装驱动的,而且驱动要自己查找安装的(连上PLC之后)在你软件的目录下游个DRIVER驱动,点击安装

网友G(2013-08-09):
不错,学习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