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w.gpj格式怎样转换成PDF格式?

楼主(2012-10-06):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的gppw.gpj文件用什么软件可转换成PDF文档?

网友A:
虚拟打印机,然后在GX软件中打印,选择虚拟打印机输出为PDF文件。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C:
安装虚拟打印软件后,和操作正常打印一个样子,输出时候,选择要保存的文件格式就行了。

楼主:
试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