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变频改造

楼主(2012-10-06):
谁能提供一个空压机变频改造的图纸,如果用4-20MA的传感器直接接到变频器4-20MA处控制,请问空压机的进气阀怎么接

网友A:
改一台可能比买一台还贵,电机一定要加冷却风机。进气阀可以一直开着啊因为压缩机是一直加载的只是慢转速。可以做个低频太久自动等机电路。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一台可能比买一台还贵,电机一定要加冷却风机。进气阀可以一直开着啊因为压缩机是一直加载的只是慢转速。可以做个低频太久自动等机电路。
加一个变频器、一个压力传感器、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控制仪表即可。不过改变频要根据加载时间来决定,空压机运行时加载时间少节能空间大,加载时间长则加变频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