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电源至关重要,
                     今后做什么都要先看铭牌,
                     错把电源 接错,结果变频器直接爆了,
                     跟强电打交道的人不能马虎啊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A:
基本常识了,这么粗心

网友B:
失败是成功之母。快点从失败的阴影走出来。

网友C:
这样才能让细心的人永远记住
上班=上坟

网友D:
做电工细心很重要

网友E:
胆要大。心要细。

网友F:
做电气的没烧过两回是不行的!

网友G:
成功乃失败之母嘛

网友H:
我烧过电磁阀  ,   原因是机器买过来是五根线的     黑  棕  白   蓝    黄绿双色     我没看说明书      黑 棕 白接火线   蓝接零线
结果电磁阀烧了      没想到出厂时黑色是零线 ,     太坑人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I:
航空母舰翻阴沟里了,很正常。以后注意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烧过电磁阀  ,   原因是机器买过来是五根线的     黑  棕  白   蓝    黄绿双色     我没看说明书      黑 棕 白接火线   蓝接零线
结果电磁阀烧了      没想到出厂时黑色是零线 ,     太坑人了

经验主义害死人啊

网友K:
如果下次还接错就不对了

网友L:
这路貌似每个人都必须走过的似的
,记住下次。。。。

网友M:
人人必须要经过的路,失败是学习的结果,学习来自于失败。至少你在接线方面不会再犯错了。我们自勉吧!

网友N:
接线时候疏忽烧了一个FX2N-60MT的Y0 Y1 口

网友O:
多注意呀,安全第一

网友P:
节哀顺便
我们这里是把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接反了
也是爆掉
不过变频器可以修复的
不知楼主是什么情况

网友Q:
这觉得这是搞工控的人必经的经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就长记性了,呵呵

网友R:
还有一点,晚上加班太晚,太累。就不要搞电了。做点准备工作、为第二天的事情打好基础就是了。
我的一次经历就是晚上加班很晚了还要带电调试,差点让一个同事挂了。
(我在控制室检查参数,同事去现场端接端子,模拟现场信号。头晕晕的,忘记回路带电了。还好那个人端接的时候用的是带绝缘的端接线,不然人就触电了。端接后现场冒火,控制室空开全跳闸。那个同事直接吓瘫在那里了)

网友S(2012-11-05):
有过经历:台湾转过来设备,电源三相220VAC,直接接三相380VAc变频器直接冒烟!哈哈!

网友T:
常在湖边走,哪有不湿鞋,正常

网友U:
呵呵,大家注意安全呀。

网友V:
前几天我又一台变频器,一上电,立马冒火花还有青烟袅袅。

网友W:
唉,没有关系的,做这行都出过这类事情。送电一定要检查就行了

网友X:
低级错误,不可再犯。

网友Y:
当然谁都会犯错,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

网友Z:
人都会犯错误的啊!以后注意了人没事就可以啊!

网友AA:
没有统一的标准吧,假如都统一了,我想也会需要楼主再次发这个帖子了吧!
学习之中

网友AB:
经验哪,以后低级错误就知道了,当年俺也有过,换开关,电源关错了,没确认,直接拿螺丝刀拆开关,电的浑天暗地,以为随打我脑袋

网友AC:
安全第一,小心操作。

网友AD:
经验主义害死人啊

网友AE:
最低级错误,

网友AF:
胆大心细。

网友AG:
以后要看说明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