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10-07):
有一个方案,用模拟量控制变频 要求频率以最快的速度紧随模拟量的变化 需要哪些配置?(加刹车电阻?) 哪些主要的参数要设置?请教大侠

网友A:
说法太笼统了,如何是最快的速度?要求有一个标准,你说0.1S够快没?还是0.001秒?
2S之内

QQ:84818626

网友A:
2S.频率变化的速率变化大吗?

QQ:84818626

网友B:
肯定得加刹车电阻,加减速时间得设定控制方式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C:
一般模拟量控制 改变变频器加减速时间 不用刹车电阻 除非特殊工艺要求

网友D:
设置加减速时间和模拟控制,对于四象限变频器不需要制动电阻。但是、二象限变频器在重物下放和惯性负载时需要能耗制动,也就是制动电阻。

网友E:
四象限变频器?二象限变频器?楼上的怎么区分?求解释

网友D:
简单的说,二象限变频器只能控制电机的正转和反转,减速或制动时所产生的能量只能白白浪费掉,四象限变频器不但能控制电机正反转,还能把减速或制动时所产生的能量回馈给电网。

网友F:
学到了
模拟量控制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