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10-07):
我们公司英威腾变频器,负载是1.1KW的普通异步电机,带有一个减速机,变频器大一个等级,平时最少不间断运行3个月左右,电机外壳温度一般为40度左右,变频器输出电流1A左右,频率10hz的样子。各方面正常。
前段时间,变频器经常报警,电机过载,检查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设备厂家就过来更换了一台新变频器
更换后运行了3天,一个操作工发现电机不动了,当时电机外壳温度60度,变频器没有报警,电机卡死不动的时间也不知道有多久
我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教下论坛各位有经验的大哥,谢谢!

网友A:
用了变频器为什么还用减速机,减速机卡死了吧

网友B:
这就说明前一台变频器可能没用问题,不知道楼主的变频器有没有故障记录,看看过载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会是1A,前一台变频器报过载,最用可能是电机所带的负载超出负荷而堵转,又或者是电机转轴偏离中心等机械问题,总之最有可能是变频器外部机械故障。

网友C:
富士的好用些。。。

网友D:
同意二楼说法去检查机械部分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个问题已叫设备厂家来处理,还在保修期。
这个工艺要求是转的很慢的,你用眼睛去看都看不到在转

网友E:
检查哈自己的设备连接

网友F:
变频器设置有问题,保护控制电路需要改进,转速再低也是能看出来的,10HZ下8级电机转速150R/MIN
电机在低转速下转矩要求较大,负载突然有变化长时间运行电机会发热,出现堵转等现象。
1、转矩增大,对电机机械强度是个考验;
2、转速低运行发热量会增加,风扇转速降低冷却效果变差,长期使用电机会过热,加速绝缘老化;

网友G:
如果转速慢的话,可以改变电机级数,另可改变减速机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