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12-10-07):
我这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用的是RS485通讯,变频器是日立的SJ200的坏了一台后换成SJ700的以后通讯就连接不上了,PLC终端电阻原来是在ON上的后改到OFF上就好了。
请教是为什么?

网友A:
参数是否正确,接线是否正确?两种规格变频器的通讯格式是否相同?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变频器参数没设定对,搞本说明书对照看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