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TECH触摸屏PWS1711-STN,显示字体很淡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2-10-07):
有台HITECH触摸屏,型号:PWS1711-STN。故障:LCD显示很淡。主板21V负压变成23V;另一台同型号同故障,但是负压时好时坏,显示也时好时坏。求会修的师傅指点。

网友A:
我可以修好,也有二手整机。020-82160150.QQ843096268广州恺华机电

网友B(2012-11-06):
电压不稳,你要看看是供电不稳还是负载太大造成的。自己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