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10-07):
双筒卷扬机电机7.5KW 6极 电流 16.7A  选变频器11KW合适么?

网友A:
楼主你好浪费啊,只要7.5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好人!

网友B:
7.5KW足够
感谢!

网友C:
按负载选择变频器就可以了,改造后变频器控制因需要与刹车等制动联系起来,这样改装比较合理些。
感谢!电机是6极电机  变频器是否要选大一级?

网友D:
卷扬机是属于重载型使用的场合,11kw正好,不知道楼主选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不同牌子的变频器选择方法不一样,最好的方法是招供货商的技术人员了解他们的的变频器选型的标准。
考虑西门子

网友E:
7.5KW的够了

网友D:
西门子的啊,那我发2张图给你看看,可以从额定输出电流入手,你的电机是16.7安培,显然是重负载的下面的两张图是西门子两种系列的变频器前者7.5kw可以但是后者就不可以了,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