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变频器还能修吗

楼主(2012-10-07):
昨天 接了 一台单相 220v的变频器,错把三相电 接到了电源端,
结果变频器烧了,请问 可能会烧 哪部分,会不会 烧的很严重,
变频器 是西门子MM420,西门子东西太贵了 ,想把它修一修 ,
前辈们 多多指教。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A:
应该可以修的 .可能坏在电源部分,对pLC影响不大.

网友B:
可能就是烧了大整流和开关电源。。CPU,驱动,后级IGBT应该没坏。。。

网友C:
可能烧掉了刚进电的那一部分,电容有可能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 回答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D:
还有可能只是烧了内部的保险

网友E:
发现哥们挺爱烧变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哥们挺爱烧变频的呢
先声明 此生只烧过这台变频器 ,不全是我们自己原因。。。烧了也好,买个教训,也学到了很多,不过基本调试成功。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F:
送修吧哥们

网友G:
呵呵,送修吧。不修浪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能只是烧了内部的保险
楼主有没有接上电机,接上电机的话可能会先烧坏保险丝,其他坏的可能性最大的是整流,其他的就查查看看是不是坏了比如说驱动板上的电源,启动电阻,继电器,对驱动板上驱动信号还得用示波器测量,保险丝;逆变,主控制板坏的可能性不大,这种情况还是让专业的人来维修的好。

网友I:
我今天也烧了一个变频器,台达的 和楼主一样的错误,都上电3分多钟了 碰一声冒了一股烟,拆下变频器,是一个电容烧了,好的一点是 是配电柜里的其他东西完好,PLC烧了我就完了,领导得弄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也烧了一个变频器,台达的 和楼主一样的错误,都上电3分多钟了 碰一声冒了一股烟,拆下变频器,是一个电容烧了,好的一点是 是配电柜里的其他东西完好,PLC烧了我就完了,领导得弄死我

那怎么办 自己换个电容吗,以后多注意,庆幸的是人没事,安全第一。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J: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K:
当然是可以修的了

网友L:
以前用台达的烧过一台也是接错电源,结果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M:
看看是不是整流模块烧坏了

网友N:
坏的应该是整流桥,或者前面的保护电路。 后面应该是好的,

网友O:
应该能修

网友P:
自己动手,可以修

网友Q:
应该出在前面整流部分

网友R:
根据你的描述,帮你分析一下可能烧坏的东西,最坏的可能整流模块,输出模块损坏,开关电源损坏,最常见的可能电容损坏,整流损坏,最好的可能只是烧坏了保险,(很久没有修过420的变频器了,不知道有没有保险,如果熟悉可能已经知道坏了什么东西了)。

网友S:
修和买一个新的都差不多价钱。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T:
自己打开看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