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台达触摸屏上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2-10-07):
各位工控达人,我现有一台达B系列的触摸屏,程序写好了,还没上传到触摸屏里,请问我要准备的是不是要一条RS--232通讯线,一端是是带USB另一端是9针的阳型的就好了吗,还有如果可以这条数据要驱动软件吗?忘各位多多指教下!
虚心求教…

网友A:
应该用USB线就可以。
打印机用的那种。看触摸屏后面的接口选用线缆即可。
电脑上装了编程软件后,你第一次联机它会自动安装新硬件驱动,跟一些USB设备一样的。
驱动安装完就可以写入程序了。

楼主:
自动安装的前提下是电脑连网了的吗。为什么我上载的时候提示要输入密码,我输入12345678,不对,还请各位给讨详细的质料,很急,
虚心求教…

网友A:
电脑只要安装了编程软件就行,无需联网。
另将程序写入屏中请使用【下载】,而不是【上载】。

楼主:
谢谢,程序我上传上去了,是不是我触摸屏没跟跟Plc连接的时候,屏幕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和屏幕显示一串英文字母,就跟我们用的那个编程软件进行在线模拟没连上一样,还请问那个在线模拟怎么弄的呀?我把plc程序仿真了在跟触摸屏相连接,怎么弄没弄好,在网上找相关质料也说得不是很清楚…
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