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合位元件,麻烦指点

楼主(2012-10-07):
关于组合位元件的问题,,像KnY、KnS、KnM、KnX、请问K1Y0,是指有几个Y啊???K2Y、K3Y、K4Y、K5Y、分别都有几个y啊??KnS、KnX、KnM,和KnY 意思是一样是哪个的吗

网友A:
K1Y0代表Y0~Y3,一个n代表Y以后顺序四位,两个代表八位,以此类推。

网友B:
K1Y0指Y0~Y3四个元件,每四个为一组。
后面带的什么位元件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四个位元件,N=1; 八个,N=2; 十二个,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