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功率仪求助

楼主(2012-10-08):
我公司一台WT210单相功率仪突然坏了,什么显示都没有,开始我检查了机器的电源,24V,3,3V我检查都正常,苦于手上没有任何资料,希望哪位同仁有这方面的修理经验或资料请帮助我。谢谢! E:mail---zhou_haigen@sohu.com

网友A(2013-09-25):
百度一下

网友B:
一般不显示了,是内部一个小零件坏了,应该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