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各位师傅,为什么西门子PLC的寄存器可以用作位使用,而三菱的不行,比如西门子V0.0,三菱D0,不太明白,大家说说了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设计时就如此设置,知道是这样用法就行了。
三菱还可以4位组成一组咧,西门子也不支持。

网友B:
引用楼主lplvpeng于2012-10-08 14:10发表的 西门子与三菱 :
各位师傅,为什么西门子PLC的寄存器可以用作位使用,而三菱的不行,比如西门子V0.0,三菱D0,不太明白,大家说说了

FX3U或以上支持对数据区进行位寻址,如D0.0

Good  Luck~

网友C:
FX3U的可以或者Q的也可以。

网友D:
没必要去比较这个,个有所长,如果都一样就没有一个存在的价值了
就好像衣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爱好!

网友E:
对于三菱来说,要用位就用M就行,美必要用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