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200CPU跟电池

楼主(2012-10-08):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200的PLC跟电池的问题:200的PLC在有电池的情况下一般可以保存200天,但是目前就是只保存了2天,PLC里面的数据就没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A:
电池拆了2分钟再上上去看看

网友B:
电池用了多久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电池也就才2个多月!每天大概通电使用7个小时左右,就是国庆放假断电,回来之后发现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买的电池有问题,还有就是电池的充电电路有问题。上电时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断电之后再测电池电压。

网友E:
若是新买的电池,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若是原机带的,那很可能是充电电路故障了

楼主:
新买的电池,已经让准备寄到西门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