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我有一台3轴加工中心;系统三菱M70系列,去年做的,由于系统一直没有安装润滑系统报警装置,(主要是现场人员不太注重保养问题,我想在润滑油泵油超过水平线(邮箱外壳可以看见,如下图),系统报警从而使机器无法加工,带装满油即可。
问题出在:系统我不知道程序润滑更改(系统是买回来的,供应商过来安装,记得当时有这样的装置程序,就看需求),接线即可。
按照润滑油泵上面的接线图接好;在操作面板上设置好{更改PLC开关---润滑报警无/有效)。
但出现报警: 润滑油泵过载。。。

网友A:
你的压力开关应该能调整报警值吧,试着调整看看。

网友B:
看看润滑泵报警信号是要采用常闭还是采用常开的,可以用导线直接试一下。

网友C:
到系统的信号线是否接对?

楼主:
回复一楼:经拆看看,好像那个是检测液位的一个检测开关(密封很好,两条线)。图一不是有个圆的表嘛,经过测试;油泵往机器里面供油时,指针往前走一点(看你设定加油时间是多少),时间完成后又回到0的位置。
回复二楼:看看润滑泵报警信号是要采用常闭还是采用常开的,可以用导线直接试一下。

怎么查看报警信号,我用导线连接公共--常闭/常开,在面板设定以后,还会出现报警。
回复三楼:到系统的信号线是否接对?
记得原供应商提供的资料上连接IO板上A20(X8) ,当时这两条线已经接好了的。接的是常闭,昨天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我把X8接到常开,测试仍然不行。
    谢谢大家,在问一下,,加工中心系统三菱M70中;把里面PLC程序拷贝在自己电脑里面怎么查看我接线IO板上的信号线{比如X8,X9等}在整个程序中没有找到-----我还这样查找整个IO板上的信号线,PLC程序里面没有呢,怎么查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