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接线图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因为现在公司要将原理图和接线图分开,即安装人员不再看原理图,只看接线图来施工,但是我们没做过接线图,所以不知道怎么弄。
所以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
按线号接线,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网友B:
是的,线号
互相学习

网友C:
根据原理图绘制出接线位置图即可

楼主:
用画图软件自动生成的那种比较复杂,不适合新手看。
谁有做过非画图软件生成的接线图啊?能不能给个模版啊?谢谢。

网友D:
所有节点都引至端子上,再配相应的线号!直观、方便!仅供参考!

网友E(2012-11-12):
线号、直观、方便,易看

网友F:
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6画原理图,会自动生成接线图

网友G:
把原件按照排布图的位置画好,然后在每个元器件的接线端(接线端本身的代号也要标出)上标示线号。这样就很直观了。只要找相同的线号接线就行。

网友H:
什么线引到什么位置,哪些需要短接,柜子面板接线一般用背视图画比较合适(方便工人接线),等等

网友I(2013-01-11):
用很多绘图软件都可以,但要绘制得好,合理、方便,就要自己先接线。

网友J:


网友K:
照着原理图查一遍接线图,以后不管什么样的接线图都能看了!

网友L:
新手茫然的 看看·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