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如何讓PC 讀出 PLC 錯誤訊息(機台出現異常停機)

楼主(2012-10-08):
各位好~
PLC 是 FX 系列,每台機台有配一部電腦(CCD使用)
像機台有出現異常時會給HMI訊號,使得跳出錯誤訊息,那如果要讓PC也可以讀出此訊息該如何做呢?
目的是希望可以讓電腦讀出機台的停機錯誤項目&停機時間,能讀出就可以統計報表,也希望可以及時網路監控
煩請各位高手解惑~

网友A:
寫電腦程式去讀就可以了
好人!
請問連線方面也是用RS232去連嗎? 程式部分有無簡易範本,謝謝~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楼上2为都是台湾的?

网友C:
用VB自己写程序或组态软件。
感谢!
請問有沒有簡易的程式範本
連線方式也是用RS232連線嗎?

网友A:
怎麼連
看你搭什麼模組
一般資料比小用rs-232就可以
簡易通訊碼-fx的通訊說明書裡面就有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用 MX+VB6 去連
透過 網路+HUB 去連線
不過 FX 的網路模組不便宜
簡易的連線程式,論壇有
自己找一下,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8477.html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