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关于PLC CAD用什么电脑系统最好

楼主(2012-10-08):
哥哥们 ;求助啊’电脑那个系统CAD制图PLC编程软件都能装啊 ;XP那个版本的 ;或是W7的

网友A:
我用XP SP2,都能用

网友B:
现在的软件WIN7一般都是可以兼容!!!你上述的两种软件win7都可以完美兼容!!!!放心安装!!
正儿八经的~

网友C:
i7 加獨立顯卡
工作站級的筆電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win7的当工控用,不可以的,许多工控软件,确实是不兼容的,还是XP的吧,我亲身体验的
下载积分:+1(windylj168) 热心助人!

网友E:
2000或者xp。

网友F:
WIN7 正常使用中!
CAD 2013电气版三菱 GX WORK2
OMRON CXONE 4.24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