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发射极/共集电极的COM端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啊?

楼主(2012-10-08):
今天工作中碰见的一个问题,安川A1000变频器,有共发射极/共集电极模式选择,根据跳线接的方式,分别有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模式,
我不知道共发射极/共集电极的COM端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呢?百度搜索不到相关信息,求助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顺便问一下,共阳极=正极吗?共发射极/共集电极又和共阳极,共阴极是什么关系,请师傅解答这两个问题谢谢

网友A:
COM端沒有負,你所謂的負應該是GND,地點,也可以說是零點。
所謂的共陰,共陽。是指雙向可控硅的com端。為共發射極,或共集電極

网友B:
PNP 正的开路 NPN负开路

网友C:
建议你熟悉一下什么是PNP和NPN三极管 以及共集电极和共发射极电路。
夜游神

网友D:
你说A1000, 上传个A1000的图吧,也就是sc那个接点如图所示,共发射极(三极管npn型) sc接电源内部负端;其实无所谓,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要那两个接插件一个上一个下就行了,因为安川的输入接口内部光耦是双向发光二极管,无论正负,我以前做安川,现在做国产了,也试过,可行的,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