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U31通讯问题判解决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2-10-08):
SCU31与设备的通讯协议是HOST LINK,长度为8 ,停止位为1 ,校验码为N,波特率为9600,以上设置对吗,为什么一直通讯不上,但是与CPU上的232做通讯就可以,请高手指点 急急急!!!!!

网友A:
OMRON通讯的缺省设置是:
你觉得你设对了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外围设备的波特率是9600 但是格式是8 1 N 模式是HOT LINK呀
斑竹你就赐教赐教吧

网友B:
外围设备要用“串口网关”不能用HOSTLINK.

网友C:
楼主根本没说清楚任何问题,叫人家怎么回答,首先SCU31是RS422或者RS485输出的,而PLC上的是RS232信号,另外,楼主也没说清楚是和其他什么PLC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SCU31通讯问题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