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PLC中,如何用BCD拔码设置时间

楼主(2012-10-08):
在用欧姆龙和三菱PLC中,如何用BCD拔码开关配合定时器,设置多个时间值,请教请教。

网友A:
可设置9个时间值

楼主:
我知道可以设置9个时间值,关键是拔码开关与程序的配合如何写?

网友B:
这个问题手册个给你说了个大概,
对于9个输搞通常有用法了输出Y0到第一个拨码开关的COM 用BIN K1X0 读到D0
Y1 D2
Y2 D4
Y3 D6
再处理一下!
下载积分:+1(linxianqia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