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c flexible 2008 sp3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10-09):
为什么我安装在XP professional SP3系统下,重启会出现蓝屏,然后wincc不能用,说是无法连接到SQL,但是如果我安装完了以后,不重启电脑,wincc正常用,那我不能不关电脑了啊,求指教,另外我重装系统怎么也不行,360都没装,系统是Ghost版本

网友A:
Wincc的软件版本?

楼主:
WinCC_flexible CHINA 2008 SP3

网友B:
我也和你一样的情况,安装在Win 7系统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楼主:
但是win7不支持simotion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win7不支持simotion啊,
谁说不支持simotion? scout4.2和4.3都能用WIN7

网友D:
打开安全卫士,把与SQL有关的名字都改成开机时启动。

网友E:
我也是遇到安装完重启后就蓝屏了,安装等了我半小时就这下场,害我重装系统弄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