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的加热棒电源需要延长线。

楼主(2012-10-09):
电源线要延长20米,我选用0.75mm^2的普通三芯电缆行吗?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是三相电源吗?我建议最好是用1.5平方到2.5平方的,0.75的线横切面小,电阻值大,电线发热快,而且你的电气如果有功率大的,那就更容易让电线发热烧坏啦。
下载积分:+3(许可) 这个建议好

网友C:
1mm2 1KW

网友D:
可以的,建议选大一点

网友E:
延长20米的话选1.5的吧

网友F:
可以呀,就100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