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线鼻子真的不想再灌锡了。

楼主(2012-10-09):
开口鼻真的想只用液压钳压好后不灌锡了,灌锡费时间的很。很纠结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液压钳压接后不灌锡的成功案例呢?

网友A:
我从来都不灌锡的,灌锡的话那太麻烦了。

网友B:
灌锡的确实很少,但灌锡是值得鼓励的。

网友C:
从来没有灌过

网友D:
没灌过的路过

网友E:
灌不灌锡要看工程的要求,要看容量和材料,一般情况下不灌锡。

网友F:
特殊场合用灌过锡。一般是不灌的

楼主:
开口线鼻子受热后会不会膨胀开?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G:
从未灌过锡

网友H:
我从来不灌锡。
采用1.5倍电流等级的线耳,压时在里面多塞几根絧线,安装时不让线耳受到扭力、拉力,烧的机率跟中奖差不多。

网友I:
灌过锡,那是10年前有师傅带的时候,10年后的现在,我带人压线,灌锡是口头说说,

网友J:
一般不焊锡!

网友K:
现在灌的是“水”怎么可能给你灌锡哦。
上班=上坟

网友L:
实际遇到过灌锡却接触不良的故障(设备用2年多),用压线钳再压下就正常了。

网友M:
实际上灌锡也不是一件麻烦事,我一般主回路导线都要求灌锡,方法也简单,搞一个电热锡炉,需要时先涂一些助焊剂将开口鼻浸泡一下即可,现场安装移动也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压线时开口鼻的开口闭合一定要处理好,就是完全包裹着导线,不能有压伤导线及开口鼻的现象。

网友N:
工业动力外线 也没见有灌锡

网友O:
我没灌过锡

网友P:
选质量好一点的鼻子,丫的的时候呀好一点。冠希纯属多余

网友Q:
灌过,不过很少

网友R:
200A以下从来没有过

网友S:
一般是不灌,确实也不好灌进去,灌了当然最好

网友T:
這個真的沒做過!

网友U:
基本上都没灌锡,你这样做成本也太高了,效率也太低,不推荐。

网友V:
不用开口线鼻子已经很多年了

楼主:
开口线鼻子省空间,套管的很长,浪费电柜的空间。

网友W:
我从来都不灌的 只不过电流不是太大

网友X:
没有灌过锡,没出什么为题呀,压好就行了
东凌

网友Y:
具体看什么样的场合所用,腐蚀大的环境况,我全部上锡,50安以上电流不上锡我把中间加些导电 膏抗腐!
我建设议还是全部上锡吧!不上锡三、五年后容易出问题!长期耐用的设备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网友Z:
从来就没灌过锡

网友AA:
大电流灌锡

网友AB:
从不敢使用开口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