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在三菱程序里加运行时间控制呀就是说运行一段时间后自行就停止运行,要到程序里解开才行

网友A:
这要看你怎么加,比如写定时器可以,用PLC自带时间控制也可以。

网友B:
要看程序怎么写的啊,找到了就好办

网友C:
这个很容易,不过这种plc加密也没用,很容易破了你的,所以你还是用其它牌子的plc吧

网友D:
我前不久做过,先读PLC内部时钟,然后将设定时间进行比较,最后用MC,MCR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楼主: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zsh340

网友E:
很简单、、、、利时钟可以精确的控制到某天某时某分某秒触发它

网友F:
用时钟比较指令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G:
你是要求plc运行到某年某月某日就停止吗?也就是所谓的时间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