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联动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求助各位大神告诉我,如何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控制两个轴按照一定的比例转动?

网友A:
直线插补

网友B:
首先你要说明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打算安什么样的比例旋转??机械
驱动方式是什么??

网友C:
直线插补和电子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