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请教三菱大虾们,FX-3U 64MT最多可以扩展到几个输入点?可以大于128点吗?手册上说 I/O总数要在256点以下,那就意味着输入点要在128点以下。有没有谁用3U做过输入点大于128点的系统的?高手们给点意见。谢谢了!
我是说的单纯的输入点最大可以扩展到多少?能大于128点吗?不包含输出点。

网友A:
IO点最大扩展256加上CC-Link是能384个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点最大扩展256加上CC-Link是能384个

我是说的单纯的输入点最大可以扩展到多少?能大于128点吗?不包含输出点。
这个方面我有点搞不清楚,想请大家帮个忙。谢谢一楼的朋友。

网友B:
在编程软件中,FX3U最多可以打到X377

在选型软件中,FX3U-64MT扩展到X257是可以的

综上,256点没有代表输入,输出都要低于128,单独X/Y应该是可以超过128的

  • 下载积分:+5(qinchenglim) 感谢站长!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编程软件中,FX3U最多可以打到X377

    在选型软件中,FX3U-64MT扩展到X257是可以的

    综上,256点没有代表输入,输出都要低于128,单独X/Y应该是可以超过128的

    谢谢站长,我是没有把握把输入点扩展超过128点才发的这个帖子,有了站长的解答,明天就写申购单采购3U和相关的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