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能长时间插入水中使用吗

楼主(2012-10-09):
K型热电偶能长时间插入水中或其他液体中使用吗?液体温度有要求吗?

网友A:
有表面包铁氟龙的,可以

楼主:
什么铁氟龙,是金属外壳吗

网友B:
你可以买凯装的,就是外面用不锈钢管包起来的,可用于腐蚀及潮湿场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可以使用,K偶检查范围足够你的水温,不用考虑水温什么的!

网友D:
只要有不锈钢外壳,完全是可以的,水温最高也没有它上限的温度的。

网友E:
可以的
东凌

网友F:
可以的,我之前放在热煤油里面,想想也都是液体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G:
主要是腐蚀问题,
海纳百川

网友H:
我公司的k热电偶在锅炉里面测量温度1000左右
真诚到永远

楼主:
主要是时间长了会不会生锈或腐蚀呢

楼主:
谢谢大家,按楼上各位所说,我这边用的热电偶是凯装的,可以插入水中使用。

网友I:
表面是特氟龙的,就像不粘锅一样的材料

网友J:
铠装的就可以,印染行业都用铠装的,不过测水温一般是用热电阻多一些!电偶精度差一些,便宜!

网友K:
水中没有问题,只要没有什么腐蚀性,如果是水,热电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