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中R寄存器的值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2-10-09):
附件中的R804的值为-500,但在程序中找不到给它赋值的程序步,
请教各位是如何给它赋值的?
下载积分:+1(chunhu123) 看了这么多,都是答非所 ..

网友A:
看起來應該是觸控螢幕那邊指定的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touch panel上也没找到

网友B:
调试的时候设置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会不会像松下那样可以写入WR80啊

网友D:
設定的一個運行參數。

网友E:
应该是 设定进去的,要看整段程序

楼主:
整段程序都看了 所有的R寄存器都没有赋值的指令

网友F:
软件中有初始值设定,写好设定的值之后写入到PLC,断电也不消失,OK?

楼主:
那这类寄存器的值可以修改吗?

网友B:
还有看看程序中是否有变址
变址会让你头痛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R可以作为常规数据寄存器使用,和上位机通信时也会作为数据交换使用,如果有上位机,从上位机改,如果没有上位机,可以直接修改R里面的数值

网友H(2012-12-10):
我也遇到一个R寄存器的问题,我用MOV K0 R4270指令将R4270里的数据清零,但程序中的R只能回复99944450!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I:
那是文件寄存器的。自己还没有用过!

QQ:84818626

网友J(2013-08-29):
那是文件寄存器,是写入PLC的标准RAM中,调试人员在调试的时候就定义好了,即使修改了在断电后还是会恢复的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