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请问下用20SSC-H定位模块时,PLC和伺服之间的通讯如何编写?就像西门子调用各种通讯模块吗?我看的一些资料上只有一些控制方面的例程用FROM/TO编写的。不知道谁有相关程序,能否发给小弟看一下。谢谢!232680256@qq。com 急求!!!!如果有谁愿意指导可加QQ,十分感谢!

顺便问下20SSC-H定位模块的定位参数和伺服参数可通过PLC的FROM/TO指令来修改参数吗?

网友A:
引用楼主zdh159265于2012-10-09 19:32发表的 20SSC-H问题求助 :
请问下用20SSC-H定位模块时,PLC和伺服之间的通讯如何编写?就像西门子调用各种通讯模块吗?我看的一些资料上只有一些控制方面的例程用FROM/TO编写的。不知道谁有相关程序,能否发给小弟看一下。谢谢!232680256@qq。com 急求!!!!如果有谁愿意指导可加QQ,十分感谢!

顺便问下20SSC-H定位模块的定位参数和伺服参数可通过PLC的FROM/TO指令来修改参数吗?

使用FX Configurator-FP這套軟體

楼主:
用这个软件可以设置,我是想用PLC编程来做。对定位参数和伺服参数设置的程序是不是和控制数据设置的程序是一样的,只要用MOVE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软件可以设置,我是想用PLC编程来做。对定位参数和伺服参数设置的程序是不是和控制数据设置的程序是一样的,只要用MOVE指令就可以了?

具體操作請參考用戶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