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加工中心

楼主(2012-10-09):
我厂有一台加工中心Z珇出现 了问题,就是机器开启工作后几分钟就不动了,手动也没有,就像没有电了一样,只有把电源关了在开才行,用了几分钟又不行了,反复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一般加工中心不能动是会报警的,再根据报警排除故障的

网友B:
重点电源

网友C:
检查电源

网友D:
我原来看到台机器问题是,设置加工数量,当到数量就自动停了;再开动它也能开,就是一段时间就停了

网友E:
不动 没有导致刀具和工件相撞啊 嘿嘿 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样的机床 我以前见过一台莱斯豪尔的磨齿机 好像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后来是厂家给搞好的

网友F:
可以找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