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模块报错,“1201”是什么问题?手册上查不到啊

楼主(2012-10-09):
今天在公司的电柜实验,用QD75MH4的定位模块带动两个伺服驱动及电机,来实现一些动作。我定好了机械原点也能够实现一些简单的动作,可是每次断电再次上电的时候,模块上面总是会报错,读错来的错误代码也是"1201".只要复位又可以动作。在手册上面没有查到这是什么问题,求解。每次上电都会报出错误我很愁啊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啊

网友A:
原点数据不对,例如电池异常

网友B(2013-03-02):
<1201 报警>我也遇到过:是在绝对值系统中,伺服电机没执行原点回归,所以出现报警。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C:
看是不是绝对位置保持用电池没有电了。我之前碰到过。换了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6-16):
Home position return
(OPR) data incor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