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信号线需要延长10米,为了消除导线阻抗,抗信号干扰所采取的措施

楼主(2012-10-09):
描述:编码器信号线部分
描述:编码器
想在A+,A-,B+,B-之间分别接10nF的电容和120欧姆的电阻,想问下如何计算选择电容的耐压和电阻的功率,编码器选择12VDC电源,最大负载电流30mA。

网友A:
你的编码器线缆是要自己做么?直接买根10米的配套编码器线直接用就可以。我现在用的就是10米的。阻抗、抗干扰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