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伺服电机的转距问题

楼主(2012-10-09):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一直用伺服系统做位置控制。现在想用伺服做转距控制,就是想用伺服电机当成磁粉控制用,不知道用转距模式能不能实现,张力能否稳定。就是想让两个伺服电机之间带子保持张力稳定。不知我说的大家能否明白。欢迎指教。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磁粉张力控制器啦,那个比起你伺服价格要便宜,而且就是用来控制张力的啊,比伺服还要好调节啊!

网友B:
可以将力距100设成你需要的,也可以调力距。但是力距不是那麽精确。

网友C:
用伺服替代磁粉离合器我觉的不太好做 不如用矢量型变频器,这对变频器的要求很高。
为什么这么说,伺服pid功能没有变频器器的好用,在说你是用在收放卷上面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啦,我们做的是专用设备,最近看到国外的同类产品张力这块用伺服控制,准出来的产品很稳定。所以想研究一下。我想用转距模式应该能实现,再配一个张力检测器。不过水平有限,所以请教大家。不是用在放料上。简单的说,就是让一个伺服辊带着后面这个准备做张力用的伺服转动,速度可调整,在它俩中间安装一个张力检测器,反馈调整后使这俩辊之间的带子保持一个稳定的张力。

网友D: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