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求教老师 公司有台士林SEPLC A1-30MR的plc

楼主(2012-10-10):
公司有台士林SEPLC A1-30MR的plc,请问数据线是什么型号,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或者发给我306609723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是一台手编器编程的老款士林PLC,和三菱F1是一个系列,手持编程现在是很少有人用了,价格也高,用电脑连接的话还有配有通讯模块,也是很贵的,没必要了,不如换新款PLC还更省钱。
这是设备上的,程序丢了,换新的plc比较麻烦,我有它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编程软件

网友B:
士林的也是仿造的三菱的,用三菱的低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C:
我有一台手编器编程
是士林

网友D:
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D:
编程电缆SC-09

网友E:
都用三菱编程软件,和数据线
william_wang

网友F:
用专用的编程接口,士林A-link 用MEDOC软件,A-link很难找到了,建议用手持编程器。
好贴!

网友G:
只能用手编了

网友H:
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我试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