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叫松下A5伺服接线

楼主(2012-10-10):
用松下FP-X PLC伺服用松下A5系列的,现在想用5V电压来发脉冲,请问PLC与伺服驱动间要怎么接线?

网友A:
你看下FP-X的说明书撒,上面有说明,脉冲方向接4条线,还有些什么报警之类的,最好去看说明吧!不是很难!

楼主:
说明书上只画出了24V的接线图,我接了24V的伺服电机会转可是换成5V后伺服电机就不转了。为什么?

网友B:
A5的伺服用24V和5V的两种电压都可以,只是接线的针脚不同,具体是哪个我也记不住,手册上说的很清楚。自己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只画出了24V的接线图,我接了24V的伺服电机会转可是换成5V后伺服电机就不转了。为什么?
你要串电阻才行,如果是5V的话,你PLC出来需要串电阻然后接到驱动器上才能驱动!

网友C:
5V一般是针对差动,24V一般是针对集电极开路.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