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220v马达

楼主(2012-10-10):
我手上有一台单相马达是220v的,想用变频器控制它的转速。但是当我用万用表量它阻值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马达有四根线,两根之间的阻值是45欧,另两根的阻值是140欧,这要用变频器控制它的话,该怎么接线呢?
QQ 383902882

网友A:
你还没说清楚是三相还是单相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说清楚是三相还是单相的电机
单相的220v
QQ 383902882

网友A:
从阻值来看,应该是单相电机吧,

网友B:
单相马达不能用变频器控制转速哦,所以别去想了吧,一般都是三相电机才行哦!

网友C: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不了
东凌

网友D:
可以控制,有单相的变频器呀

网友E:
有单相的变频器。用得少,电机主、付绕组,付绕组还要接电容

网友F:
单相马达有单相马达调速器,功率一般比较小
不要把三相220理解成单相马达
三相用变频器控制
根据你的说明,应该是单相马达
一个主绕组
一个副绕组
要外加一个电容
单相电机的接法是副绕组串电容并到主绕主接电源
只能用单相调速器
你要用变频器的话先告诉我你怎么接线

网友G: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不了,我用了一次,结果电机坏了。

网友H:
目前我还没见过有谁用变频器来控制单相220伏电机的。有想法很好。

网友I:
应该不行哟,都是控制三相的

网友J:
变频器有用220V单相电源的,但输出还是大多为三相的。220V的单相电机如果想调速的话,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尝试。我们厂用的输送带上用的是220V的电机,但有调速器。

网友K:
第一次听说有控制单相电机的变频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不了,我用了一次,结果电机坏了。
楼主真是神,三相变频带单向电机,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在看一篇开发单向变频的论文,目前关键技术没有解决。就算强制接上你的马达电容马上爆。

网友M:
两个绕组的一个抽头拧一起当一条线,象三相电机一样接变频器的输出就行,可以正常运行,不过低速特性很差。

网友M:
最高电压要设好,不要超过200,电容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