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漏电开关这种情况会不会跳闸保护?

楼主(2012-10-10):
线路是这样的,漏电开关出来又接了一个断路器,如果断路器后面的电路漏电了,漏电开关会不会跳闸?

网友A:
不会,断路器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断路器跳了!
是漏电,不是过流,过载,短路,断路器会跳?

网友B:
如果后加的不带漏电保护功能,则跳前面的,如果带漏电保护功能,则看动作设定值大小有选择性的跳。

网友C:
漏电的话漏电开关会跳, 断路器不会跳.

网友D:
你见过漏电断路器会跳的吗?

网友E:
看情况的要
东凌

网友F:
断路器不会跳,漏开会跳

网友G:
断路器肯定不会跳的,漏电会跳

网友H:
只要漏电就会跳闸。

网友I:
有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的。

网友J:
不能把漏电保护器与断路器混为一体!

网友K:
肯定会跳的

网友L:
漏电会跳闸

网友M:
引用楼主ogreman于2012-10-10 14:00发表的 漏电开关这种情况会不会跳闸保护? :
线路是这样的,漏电开关出来又接了一个断路器,如果断路器后面的电路漏电了,漏电开关会不会跳闸?
已经经过的多次实践证明:漏电保护开关跳开进行保护,断路器不会跳闸。
连接方式:
外接电源先进入漏电保护开关,接下来连接三P空气开关。
任何一相漏电后,三P空开不会跳闸,漏保跳闸。
因为,我们要对实验设备使用者的安全负责!

网友N:
漏电会跳的

网友O:
会不会跳,我想根据漏电开关的原理分析就知道了,只要有超出额定的电流没有经零序互感器,就会跳。

网友P:
技持三楼说的,

网友Q:
当然是漏点开关跳闸,断路器的作用是过电流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