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各位大侠~~~三菱PLC程序列表显示形式可以直接转换成WORD文档

楼主(2012-10-10):
各位大侠~~~~求助呀~~三菱PLC程序列表显示形式可以直接转换成WORD文档吗??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吗???我现在只知道先转换成PDF格式再转换成WORD 文档,可是转换的文档不能编辑呀~~郁闷~~~求助各位大侠,在这跪谢啦~~~~~

网友A:
直接转换呗!
大侠,,怎么直接转呀,能说的详细点吗??我GX里没看见可以直接转换成WORD文档呀~~~跪求呀~~~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软件吧!打印成PDF 还是比较现实的,再说PDF也可以编辑呀!

网友D:
不知你用哪套...GX DEVELOPER須再加外掛軟體GX Converter 才可轉成txt或csv檔
gx works2 可直接存成csv檔
谢了~~大侠

网友E:
可以用GX DEVELOPER保存为XPS文档,在GX DEVELOPER中点击打印按钮,进去后点击打印设置,将打印机名称选为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 保存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