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00的接线

楼主(2012-10-10):
以前一直用日系的,第一次用200的PLC.请教一下
以224XP为例: DCDCDC的,输入部分 1M 只能接24—吗?接负的话就是PNP型了,是否也可以接24+ 变成NPN型接法??
关键是输出,晶体管输出的。1L+ 肯定只能接24+ ,那么1M只能接负?
没有200的输入,输出的内部的等效图,所以上论坛问一下,确认一下。

网友A:
只要是DV24V,怎么接都可以。

楼主:
关键是输出,晶体管输出的。1L+ 肯定只能接24+ ,那么1M只能接负?象三菱的COM只能接负极。
输入没问题的,看M接什么极性了。

网友B:
输出正确了就行,不然要烧点的。

网友C:
L 正 M负就行了。。

楼主:
再问一下,L+和M,那个相当于三菱的COM点。
也就是Q0.0输出的是什么极性,因为我要把输出的Q0.0接继电器线圈,线圈的另一端接什么极性。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