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公司买了一个PH监测仪,用来做镀锌的PH监测求改进思路

楼主(2012-10-10):
现场有一个镀锌缓冲池(硫酸锌液),一个镀锌反应池(浓硫酸,和zn块反应),监测部分安装在缓冲池里,把数值设定在高于1.5就开始加浓硫酸,一个开关量带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接一个电磁阀,电磁阀导通带动一个隔膜泵,往缓冲池里打浓硫酸
实验效果:PH高于1.5开始打浓硫酸,PH误差太大,反应时间也不怎么理想。,但是由于这个监测误差以及反应时间耽搁,应用效果不太好,
求改进方案????

网友A:
电镀用ph确实不怎么样,关键是ph检测误差太大,建议把加液改成用时间或者根据电镀实际用量来确定

网友B:
建议PH 检测进AD 模块,多布置几个检测点,这样检测值会真实些,前处理电泳是这么用的

网友C:
能不能用导电量呢?分时段取液检测导电量,A/D模块

网友D:
是不是用另一种思路来解决呢。
第一,减少进液量。第二,减少采样周期。

网友E:
做过一个类似东水东,采用的模式是小循环式不间断流动,然后在管道上加状电极采集信号给PH控制器,但效果不是很好,想进一步改为模似量配合,但如果这样进行的话,效果一定会好很多,成本高一大截,所以也就这样了,不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