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HAKKO V606em10触摸屏在开机时出现系统错误
错误信息:Font data not setting
                 Down-load by panel editor
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指教!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A:
字体数据不对,需要从新下载设定

网友B:
需要重新输入屏幕数据。日期画面数据被删除。

网友C:
V7系列的这种问题我碰到过3次,用电脑把画面程序重新传送一遍就好了(CF卡传送不了,要用画面编辑软件连接传送),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