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安装proface  ex 3.01的时候出现一下错误
the error occurred while registering the registry
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楼主shen__hui于2012-10-10 20:01发表的 安装proface  ex 3.01的时候出现错误 :
安装proface  ex 3.01的时候出现一下错误
the error occurred while registering the registry
怎么解决

請問你之前有安裝過此版本的軟體嗎?

网友B:
是不是在Win7下安装的,现在很多软件win7下还不兼容,存在些问题,可以将win7系统设置成兼容XP的模式再安装试试。。。
missil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Win7下安装的,现在很多软件win7下还不兼容,存在些问题,可以将win7系统设置成兼容XP的模式再安装试试。。。

楼主:
是之前装过这个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之前装过这个软件的

請清理註冊表項,并關閉殺毒軟體后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