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帮忙看下,这样的陪配制行吗?

楼主(2012-10-10):
台达DVPES60扩展模块为16XP2和两个8XN2其中16XP2为晶体管输出我想用它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可以吗?还有我这种配法可以吗?一般在配扩展模块有什么要求吗?求大师指点,指点…
虚心求教…

网友A:
60es 不行啊

楼主:
说明白点好吗?那个地方错了?
虚心求教…

网友B:
主机要用晶体管的吧。本人没用过台达的,我见过的小型plc一般都是前几个输出点可以发高频率脉冲。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通常小型PLC用主机输出(晶体管)发脉冲控制伺服

楼主:
了解了,我试了下,只能是y0,y1才可以写plsr指令呀,不然程序上传不去,我把那这个给忘了,哎!有没有那个大侠有高招帮帮忙,就只用一个扩展的晶体管输出的模块来驱动步进电机呀?我东西买回来了,装好了,不想在添加成了…急呀!
虚心求教…

网友D:
用合信的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