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编程软件无法安装

楼主(2012-10-10):
大家好
我新买了一台电脑,然后安装GX 编程软件 到45%的时间错误提示 -115等,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环境有木有装

网友B:
WIN7还是WIN8系统吗??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网友C:
先将杀毒软件关闭再安装

网友D:
1、安装过程中不该选择的选项不要选,否则。。。
2、安装期间最好关闭其他的应用程序;
missile

网友E:
安装时关杀毒软件,按正确步骤安装,如果不行,重装系统。

楼主:
谢谢你们,我把杀毒软件关掉后再装就OK了。 但我以前装有时候都没关!

网友F:
呵呵 这说明你的电脑防护等更高了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