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1a和笔记本的连接

楼主(2012-10-11):
各位老师:请问tpm1a要怎样和笔记本连接,我用usb-cif01的串口线但连接不上,是cx-93的软件。自动在线不行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各位老师:CPM1A和PC连接时的通讯设置是什么。

网友A:
是CPM1A,连接线是CIF02.

QQ980347789

网友B:
需要一根通信线,型号:CQM1--CIF02

楼主:
我以前用CX-6.1的可以连接啊。以前的电脑是XP系统

网友C:
一般都要确认好com口设置及速率 如果都对 那很有可能是设置有密码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原来是连接线焊接头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