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时间继电器如何使用,请大侠们指教!小弟感激万分!!

楼主(2012-10-11):
2台水泵 我想每累计工作4个小时切换一次; 谢谢

网友A:
用100毫秒的脉冲,加计数器就搞定,如果就单一这个问题,买个普通计时器就搞定!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拿来讨论

网友C:
如有现成的plc就参考2楼回复 如仅是这几步动作,计时器加上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最划算

网友D:
2楼说的极是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接触器就能实现了,有必要上PLC吗?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