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高手推荐一个检测液体的传感器?

楼主(2012-10-11):
需要检测的液体是酒精,酒精是在管路里流动的,我只需要检测管路里是不是有酒精,给一个NPN开关量输出即可,最好是要有传感器的牌子和型号。我之前使用的是一个流量开关,干黄管的,但是考虑到干簧管的寿命的问题,所以还是不是最好的选择。看能不能通过液压什么的检测,感谢!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基恩士液体检测光纤,型号是FU-95S,有管道安装型,和渗入型。不过是日货,价格还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基恩士液体检测光纤,型号是FU-95S,有管道安装型,和渗入型。不过是日货,价格还很高的。
嗯,谢谢,基恩士的FU-95是可以的,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局限,就是只能用在透明管道。tks